请教:换小电机是否节能?

楼主(2006-11-07):
我給客户做风机节能改造,效果很好。4极22KW电机原来是35A,改造后是10A。客户提出个问题:既然用这么点功率就够用,我直接换台7.5KW的电机行不行?我感觉不行,但说不出理由,请大家帮我。先谢了!

网友A:
1。风机选型大了。2。风机重载启动,你7.5KW的电机你起动不起来

网友B:
电机的功率一般是按设备的输入功率来确定的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

网友C:
大风机惯性很大,用7.5KW电机启动不了,电流变小还有一个原因是功率因数提高。

网友D:
不就是要降低无功吗?不用换电机,将电机的原△接法改成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