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磁浮子液位计的故障原因

楼主(2006-11-08):
在蒸馏釜中,使用磁浮子液位计的过程中,为什么液位会忽上忽下,大幅度改变!知道原因的请告诉一下!
换用石英玻璃的也是一样,常常不准!
在蒸馏中明明显示30,停止蒸馏之后就突然降到10

网友A:
从没遇到这种问题,
感觉应该从工艺角度考虑.

网友B:
蒸馏嘛 里面是沸腾的吧  很有可能连通器太简单 里面也是波动的

网友A:
除了沸腾外,就是你选用的磁钢质量差,高温下工作差. 呵呵,都只是猜测, 不过出现你所说的问题的可能性都不大

网友C:
蒸馏釜的工况一般情况下是汽液两相的吧?不能简单把液位计装在容器的法兰上,要加一个平衡器(一般热电厂用的多)这样可以防止大幅度的波动,消除沸腾水的假液位。

楼主:
但是为什么在釜内物料很多的时候发生大幅度上下波动呢,如果是沸腾只能是小幅度的上升而已呀!

楼主:
蒸馏釜的工况一般情况下是汽液两相的吧?不能简单把液位计装在容器的法兰上,要加一个平衡器(一般热电厂用的多)这样可以防止大幅度的波动,消除沸腾水的假液位。

因为这种液体在熔点是52度,所以多加东西容易堵塞,所以不易多加法兰,如果平衡器能保证不堵塞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浮磁不准,可使用电极点式嘛

楼主:
电极点式?

我不知道
详细说明一下把!

网友A:
多用来测锅炉液位,非连续性的

网友E:
应该与沸腾有关。

网友F:
里面是不是有内循环啊,是侧面安装还是底部安装,底部安装效果可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