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样延长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寿命

楼主(2006-11-08):
步进电机频繁的正转反转是不是对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寿命有影响?
我所说的正反转是一次正转一次反转,连续二十次。时间间隔是0.5S。

网友:
当然没问题啦...对寿命没影响的!~0.5S应该没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时间再长点好....我有用过也是正转反转的..时间30S,,,用了10几年了

楼主:
但是我用驱动器控制的正反转,这连一年都没用到,就坏了一个.

网友A:
那应该是质量问题哦..如果你需要这样要求的..必须买好质量好点的哦......你买的时候就问他能否长时间运行,能否反复换向就OK了..

楼主:
买的国产的,想换个进口的,请介绍一下哪个牌子好点啊

网友:
四通的步进,1秒要正反转5-6次,连着转十几个小时,也没一年就坏。

网友B:
没想到四通的步进这么样的.不知东方马达如何?我正要选用.

网友:
好象我的用词容易误会应该是“也没 一年就坏”,而不是“也没一年 就坏”

楼主:
我们用的是北京斯达微步MS-2H057M 型号的驱动器,这还没一年呢,坏两个了,真的很郁闷。

网友:
也没 一年就坏”,而不是“也没一年 就坏”
相差好远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