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文本都变成问号怎么处理?

楼主(2006-11-08):
wincc文本都变成问号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你能仔细说明一下吗?
是语言问题吗?

网友B:
在计算机属性的启动中选中对应的组态语言

网友C:
把语言改了就好了

网友D:
到控制面板内将语言改为英文的

网友E(2007-02-24):
位数超限了,可以在文本属性下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更改项目语言为 原来做项目时用的语言

网友G:
语言问题,或者是操作系统的语言版本不同

网友H:
Wincc 管理器工具栏找到更改语言的菜单,更改成英文简体中文。
或如一颗螺丝钉说的那样做

网友I:
一般是因为项目拷贝到了另一台计算机,把计算机选择成当前的计算机名就可以了。

网友J:
语言设置问题。

网友K(2008-09-08):
【№№№№№№№№№№№№№№№№№№№№№№№№№№№№№№№№№№№№№№№№№№№№№№№№№№№№№№№№

经过验证,【9楼】一般是因为项目拷贝到了另一台计算机,把计算机选择成当前的计算机名就可以了。 说法是正确的。

★★★★★★★★★★★★★★★★★★★★★★★★★★★★★★★★★★★★★★★★★★★★★★★★★★★★★★★★★★★】

网友L:
以我的经验是语言设置的事。

网友M:
同意楼上的... 更改一下语言设置

网友N(2009-01-12):
我见过这个问题,是在项目拷贝到了另一台计算机时出现的,只要在画面的查看菜单中的语言项改为英语(或中文),这与原来程序语言有关。

网友O:
9楼 和11楼说的对,在项目中把计算机名改成当前计算机名就可以了,改过后重新启动项目就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把语言改了就好了

网友Q(2009-04-24):
wincc文本都变成小方框怎么处理

网友Q:
wincc文本都变成方框小怎么处理

网友R:
在图象编辑器中的视图里把语言改成中文便可解决文本出现问号的问题

网友S(2009-09-27):
把计算机选择成当前的计算机名就可以了

网友T:
一般是因为项目拷贝到了另一台计算机,把计算机选择成当前的计算机名就可以了。 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U:
我见过这个问题,是在项目拷贝到了另一台计算机时出现的,只要在画面的查看菜单中的语言项改为英语(或中文),这与原来程序语言有关。

或者说是你使用了组态是未定义的语言,因此你改成组态时的语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