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混用之我见!

楼主(2006-11-08):
看过几个贴子,分析关于接地和接零的问题,其中都提到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混用,有些不解,如下:
在三相四线制中
1,如果此台设备没有接零,为何不能接地,就是在设备漏电时,它的开关不跳,也不会通过零线窜的别的地方,因为它没有接零。
2,如果他接零,保护起作用,即使保护没动作,由于零线电阻很小,应该通过零线流走,不会在零线上造成多大的电压降,并且总该比此时没有接地时的小
3,假如此台设备的零线在某处断线,不用分析应知道此台设备接地比不接地也应更好
你的意见如何,请分析!!

楼主:
大家来谈谈

网友A:
假如此台设备的零线在某处断线,不用分析应知道此台设备接地比不接地也应更好
这句话值得商榷

网友A:
只说一点,对外露导体进行总等电位连接,要比设备只进行保护接地要安全得多。

网友A:
只说一点,对外露导体进行总等电位连接,要比设备进行保护接地要安全得多。

网友B:
我们这里零线与地线是压在一起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宁继武在 2006-11-8 18:48:00 发表的内容:
假如此台设备的零线在某处断线,不用分析应知道此台设备接地比不接地也应更好
这句话值得商榷
--------------------------------------------------------------------------------------------
我的意思是指在外壳已做了保护接零的线路中

网友C:
反正不要在3相5线上同时用就好了

网友:
零线与地线是压在一起的很不好

楼主:
没有高见?

网友D:
接地那台一旦漏电,会通过地线把整条零线的电压抬高。

楼主:
你还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E:
楼主你提的好.以上各位就没有考虑重复接零和重复接地的问题.
这是必须的.
不管是保护接零还是保护接地,相应的必须在重复接零和重复接地的基础上来考虑.不作重复接零和重复接地,上面的讨论没意义.都有安全隐患.

网友E:
上面就 宁继武: 提到了重复接地和重复接零的问题,既等电位的问题.
抛开等电位谈这个问题没实际意义.

网友E:
大系统保护接零而且等电位既重复接零,小系统用保护接地而且等电位既重复接地.
在外壳作了保护接零的系统中,重复接地也必须作.答案很简单,总零线断了咋办?
但是做保护接地的场合不能随便做保护接零.这就是不能混用的问题.许多电子设备的公用数字地接外壳,若用了保护接零,因为其内部供电和电子电路的复杂性,可能会出现,环流,烧电子设备,或干扰电子设备.同时在化工系统中,电源没有隔离,可能的原因就是本质安全的问题既燃爆的隐患. 所以局部的区域必作等电位的接地.

网友F:
TO zhengzheng
1、zhengzheng总是能讲出他一知半解的忽人的话;
2、“大系统保护接零而且等电位既重复接零”,他知道大系统,采用保护接零系统;
正确说法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网,用电设备金属导电外壳接零保护,适用供电范围大的系统。既TN系统;
3、“小系统用保护接地而且等电位既重复接地”,他知道小系统,采用保护接地系统;
正确的说法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电网,用电设备金属导电外壳接地保护,适用供电范围小的系统。既IT系统;
4、工作接地:即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5、重复接地:即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将零线再次多地点接地,叫重复接地,它是相对工作接地而言;
6、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网,不允许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
7、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电网,不允许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零;
8、综合6、7说:保护接地、保护接零不能混用;
9、混用有危险,会造成一家漏电,另一家人触电事故;
10、但是,在保护接零系统,同一设备在保护接零的同时,又重复接地是安全的;
11、等电位连接不等于接地连接,接地有等电位连接的性质;等电位连接和接地连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E:
TO 刘志斌: ----------------------------------------------------------
你说的和我发的区别吗?我用自己的话说.你抄的书本.书本谁不会抄?
不愧是当了老师的,书本上的抄的原封不动.佩服.

网友F:
1、当然有区别,你是一知半解的胡说!不信你就多读几遍,比较比较!!!
2、你要说我抄书,那可是冤枉!!!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11-12 20:54:00 发表的内容:

 TO zhengzheng

1、zhengzheng总是能讲出他一知半解…
--------------------------------------------------------------------------------------------
6和10项在某种意义上是否矛盾?

网友F:
TO 啥都干
1、“6和10项在某种意义上是否矛盾”不矛盾!
6、6项指不同设备间,有的接零,有的接地!
3、10项指同一设备接零后可在此重复接地,如车间的电动机等。

网友G:
接地电阻时4欧姆,人的电阻是1000欧姆,并到一块就约是4.1欧姆,如果工作接地了,设备的接地应该谨慎

网友H:
同意刘志斌老师的观点。
对于接零和接地我希望大家好好理解,对于企业供电这是个大问题。我也发过几个帖子,但许多新手对于接地与接零总是理解的不透。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11-13 14:02:00 发表的内容:

   TO   啥都干

1、“6和10项在某种意义上是否矛盾”不矛盾!<b…
--------------------------------------------------------------------------------------------
1,在6项中,应为所有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电网中的设备,其外壳必须作保护接零,在保护接零的情况下,他不排斥再做保护接地,如果他的零线在附近断开,此设备的保护接地不是更好么?何来不允许做保护接地?
2,在第7项中,三相不接地系统,那来的零线?
3,在第9项中,即使有一家有零线,但他不做保护接零,偏做保护接地,当他漏电后,怎么回影响到别家?别家难道也不做保护接零?也在保护接地?
请指教!

网友I:
有过教训

网友J:
9、混用有危险,会造成一家漏电,另一家人触电事故;
?!

网友F:
   TO   啥都干

1、“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网,不允许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因为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电阻在设备漏电时串联分压均等,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电阻电压高于安全电压,不安全!
2、三相不接地系统,中性点拉出的中性线,就是零线!
3、偏做保护接地,当他漏电后他家地板电位提升为火线,临居家地板和他家同电位(地板也变成火线),临居家的人站在地板上(即站在火线上)去摸自家接零设备外壳而触电!

网友K:
讨论问题之前好好学习一下各种保护系统的知识,弄清TN、TN-C、TN-S、TN-C-S、TT、IT保护系统基本原理。

楼主:
就你明白!!

网友F:
    李纯绪说的对!好好学习一下各种保护系统的知识,弄清TN、TN-C、TN-S、TN-C-S、TT、IT保护系统基本原理。

网友L:
接地是起保护用的.
接零线是在三相不平衡是走电流用的.
二者完全不同.

网友M(2012-02-29):
看看06年的老师傅们讨论的多么激烈,那时我还在上学

网友F:
如图,是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混用的危险

网友N(2012-08-10):
TN-C-S 中明确规定 在保护零线上需要做重复接地,完全可以避免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O:
引用 网友F:
TO   啥都干1、“6和10项在某种意义上是否矛盾”不矛盾!6、6项指不同设备间,有的接零,有的接地!3、10项指同一设备接零后可在此重复接地,如车间的电动机等。

这个还是要说清楚的,很多公司三相四线制,PEN系统,进行保护接零又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