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相交流电机更换直流电机?

楼主(2006-11-08):
本人现遇到有大量的直流电机需要更换为交流电机,但是功率大小有不知道怎样换算,如13.8KW,2.88KW,2.37KW,0.7KW等等,劳驾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看工作电流的,差不多就行。。。交流电机要比直流电机大

楼主:
TO:新三毛
    交流电机是要比直流的大,电流也是要看,但到底有没有一个换算的标准啊,如13.8KW的电流25A要换成交流的多大呢

网友B:
电机的功率是指其输出功率,因此只要用功率一样大小的就行。如需要有调速功能,再加上变频器即可。

网友C:
不但要看电机的额定功率,也应该看电机的额定转速,两者都要相符。

网友D:
额定功率要大一点,也应该看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B:
  人家是问功率选择,至于转速-应符合具体设备的要求,地球人都知道。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在电源频率确定后,就只与极对数有关。而直流电机的额定转速的概念是与之不同的,直流电机可在一很大的范围调速的,所谓额定转速,是指该电机可在这种转速下长期运行。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不将其设定在额定转速下,所以说若要更换时,应实测一下工作时直流电机的最高转速,然后根接情况来选择适合的交流电机
  本人曾经用交流电机+变频器+PLC,来替代B2016A型龙门刨床的控制与拖动系统。原刨床使用的是60KW的直流电机,而我经过详细的计算,只用了一台45KW、6极的交流电机。使用至今已3年,一切正常,根据使用前后的电度表计量,节电40以上。
  有人说交流电机额定功率要大一点,我不知 依据是什么?

网友E:
我认为功率不小于原来的就行了。不过转速要一样。
可以算转矩吧!

网友F:
楼主;电机所代负载的机械特性要弄清,换成交流电机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G:
要看直流时工作在什么样的电压等级下,功率是多少;
交流状态下是220V还是380V,想要换成多大功率的交流电机,换成多大的交流电机能满足负载的要求,而且拖动交流电机的电气设备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
TO: 乐此不疲: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的,大家可以继续发表见地啊

网友H:
还是看看工况吧!不是想换就换的。因为变频器有时候还是赶不上直调的。(中低档差不多全能替了,高档我从来没遇到过。不过也遇到过只用直调的,问人家为什么不用变频,人家说性能达不到)

网友I:
原直流电机可能是DC220V, 通用变频一般用AC380V,要看负载转矩是多少

网友J:
看功率相等!如需变速可用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希望能更多的谈谈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啊

网友K(2010-04-12):
对:乐此不疲 关于  人家是问功率选择,至于转速-应符合具体设备的要求,地球人都知道。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在电源频率确定后,就只与极对数有关。而直流电机的额定转速的概念是与之不同的,直流电机可在一很大的范围调速的,所谓额定转速,是指该电机可在这种转速下长期运行。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不将其设定在额定转速下,所以说若要更换时,应实测一下工作时直流电机的最高转速,然后根接情况来选择适合的交流电机
  本人曾经用交流电机+变频器+PLC,来替代B2016A型龙门刨床的控制与拖动系统。原刨床使用的是60KW的直流电机,而我经过详细的计算,只用了一台45KW、6极的交流电机。使用至今已3年,一切正常,根据使用前后的电度表计量,节电40以上。
  有人说交流电机额定功率要大一点,我不知 依据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

哥们,你好,我是初学者,能把你的龙门刨床的变频改造方案给我发一份吗,我学习下。我的邮箱jiaoyang796@163.com

网友L(2017-05-05):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问功率选择,至于转速-应符合具体设备的要求,...

本人几天前刚改造完一台塑料挤出机,用15千瓦交流变频专用电机加爱默生EV2000变频器替换了一台欧陆直控22千瓦直流电机。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