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啟動器的動作時間和熱元件整定電流

楼主(2006-11-08):
已知:電機容量,算星-三角啟動的動作時間和熱元件整定電流
口訣:
電機啟動星三角,啟動時間好整定;
容量開方乘以二,积數加四單位秒.
電機啟動星三角,過載保護熱元件;
整定電流相電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現在有一台15KW的電機,設定的動作時間按口訣要10秒多.
我想問各位高手設定的時間5秒可以嗎
時間長短對電機有什麼影响?

网友A:
星-三角启动只能用于轻负载启动,因为功率只有1/3.考虑的只是对电网的影响.所以对电机是没有影响的.直接启动电流很大,带动一下电机后就可以全压启动,因为小型电力变压器组成低压电网会造成大电机启动时电网电压值往下掉.而造成电网故障.

网友A:
请注意!大陆生产的交流电动机注重是频率50HZ,所以在大陆用不会有问题,写明60/50HZ热继电器选择只要根据额定电流配置就可以了,但是有很多国外进口、台湾生产的电动机名牌上写明60/50HZ,但它是注重于60HZ的。在大陆上用的时候,满负荷运行时,电流会大于额定电流,所以在大陆使用要减低电压使用,220V降低到200V,不能减低电压使用时电机会发烫重负载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0%~135%电机外壳温度有可能升高到摄氏60度以上烫手但是只要不超过电动机限定温度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热继电器的整定是额定电流的120%,所以这些60/50HZ电机热继电器整定等于额定电流在大陆是无法使用的!10-20分钟热继电器就动作断开电动机电路。试一下!

网友B:
不知是谁编的口诀,你觉得有用吗?15KW电机小容量系统直起也没问题.启动时间因所拖动设备而异,大惯量设备时间长,如风机,启动时间既是从启动开始到接近额定转速的时间.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为额定电流的1.05倍.

网友C:
我觉得负载决定时间,热继电器就按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源于经验,没理论支持,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