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研华工控机老是死机

楼主(2006-11-08):
研华工控机老是死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会死机?
首先要弄清楚是硬件问题还是操作系统或者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
现在我们就是找不出什么原因啊!Intouch的画面有时候是局部死机(就是几个按钮点不动),程序是不会有问题的,以前用时候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是近段时间才这样的,我们该重装了次操作系统,可还是那样。谢谢!

楼主:
是不是和波特率有关系?以前设置的是9600,要是想改变它,得需要改哪里?我是刚接触这方面的啊!

网友B:
畫面更新時間是否被修改?

网友A:
“局部死机”肯定不是通信的问题,也不能称之为死机
是不是这几个无法操作的按钮的操作权限被修改了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将INTOUCH重新启动就好了,所以我认为是INTOUC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