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nc 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楼主(2006-11-08):
科比工程师.你们好,我这有一台电梯他在换速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e.enc 他是什么造成的啊,请你们帮我解决下好吗,谢谢了啊

楼主:
这个故障与干扰或与你的电梯接地有关.

楼主:
编码器故障 可能因素:1)编码器没有连接到变频器上。2)编码器同电动机轴没有装紧。3)编码器相序被改变。4)编码器分辨率设置不正确。5)编码器电缆的针号配接不正确。6)编码器电缆与电动机电缆平行走线。7)编码器电缆的屏蔽太差或没有两端接地。8)位置学习没有启动(仅对同步机)。9)变频器和电动机的接线相序分配有误(仅对同步机)。10)电动机接地太差或没有接地。11)变频器接地太差或没有接地。12)配异步机时输入了同步机的转速。13)机械传动的故障。14)抱闸没有打开。

网友A(2009-05-13):
牛!楼主是自问自答,自我陶醉啊!

网友B:
牛!楼主自我陶醉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