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5如何转成RJ45?

楼主(2006-11-08):
     DCS网络中用到一个叫BLACK BOX的HUB它背部接口是DB15,前面是8端口RJ45。现在想不用这种HUB改用转接。直接从总线上的(CentreCOM 105)的DB15口转接出RJ45,再接入普通HUB。这样做的话行不行?行的话DB15到RJ45的线该怎么接?不行的话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普通HUB代替BLACKBOX这种HUB。(CentreCOM105这个设备网址有图)http://www.allied-telesis.co.jp/products/list/trnscvr/100/catalog.html

网友A(2009-06-19):
直接用120欧姆平衡双绞线电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