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光栅计数与距离

楼主(2006-11-08):
寻求高手:
利用光栅计数,将计数的次数转化为距离(每记一次数的距离相等),通过PLC控制普通电机转动,使得电机带动螺杆传动的距离为光栅计数的距离,如用FX2N的PLC程序如何写?(电子设备中自动收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0512-85180564

网友A:
软件上好办
硬件上要么用1HC要么光栅和PLC之间要加一个隔离转换器
因为光栅的输出信号都是5V TTL方波信号,而PLC的输入点都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