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电流互感器和继电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6-11-08):
我想使用电流互感器和一个继电器与一个累时器来累计电路正常工作时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一个匹配的电流互感器和继电器,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我希望实现下列功能:使用此电路来计算主电路的运行时间,即使用电流互感器来感应主电路的瞬间脉冲电流,产生一个感应电流来控制继电器,使原处于常闭状态的继电器断开,从而使累时器与220V的电源断开,从而使此辅助电路起到测定主电路的正常工作持续时间的功能。

楼主:
累时器额定电压220V,可以直接和电源连接。
使用欧姆龙继电器,额定电压220V,5A。
使用的电流互感器为LMZJ1-0.5,额定输出为5VA-3.75VA,额定电压为0.5KV.
我怎么感觉应该用电压互感器吧,是不是用电压互感器额定输出为220V就可以了?
太过于菜鸟,各位大侠勿笑。相信在各位指点下,能很快成长。毕竟有问题比什么问题都没有好一点,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