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6-11-08):
我现在用高速计数器对码盘计数,想实现当C235=15时动作,频率低时还可以,当频率高于30HZ时,就检测不到C235=15了,只能当C235>=15时才能动作,可是这样我的工艺就保证不了准确了,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应该怎么做才能在高频率时检测到C235=15呢?
谢谢了!

网友A:
30Hz就检测不到了?不会吧?

网友A:
可以使用HSCS(比较置位)指令实现实时输出,而不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A:
回复yiyi
关于你说的使用文本显示器的"通知功能"去SET M61,当第二次按下按钮之前,如果M61没有被RESET,第二次按下按钮时,不会再次触发M61得上升沿!

网友B:
谢谢lesing的回答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30KHZ吧,
EH系列的HHSC0,1可以达到100KHZ,HHSC2,3最多30KHZ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现已用HSCS指令,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D(2007-04-18):
台达的普通型PLC高速计数器可接受的频率太低!

网友E:
换个别的品牌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2009-06-04):
可以使用HSCS(比较置位)指令实现实时输出

网友F:
我做过一次就是这样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