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wincc

楼主(2006-11-08):
问题一.使用的为WINCC V6.0 ,将打WINCC项目用项目复制器拷到计算机后,打开WINCC的图形编辑器后,出现错误提示如下:StgOpenStorage  hr+ 80030002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问题二.WINCC运行时有暂时黑屏现象,请高手指点啊!前辈多帮忙啊!

网友A(2007-08-0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运行regedit),在下面所所示的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Designer\DynamicWizard下新建字符串:
名称为database,
值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说明:值不一定要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要根据个人安装WINCC的路径而定。
自己找下这个路径然后复制   粘贴  ,不要复制上面的!!!

网友B(2008-04-22):
一楼说的很对,自己找路径,复制一下就好了,真好,谢谢

网友C:
刚学习WINCC还没安装成功呢,比较麻烦啊.

网友D:
复制一下就好了复制一下就好了

网友E:
这WINCC毛病实在太多,这不符合德国人一向追求完美耐用的风格,

网友F:
WINCC不好用,但稳定!

网友G:
WINCC软件就是难装

网友H:
兼容性不好,对系统要求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