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11-08):
请问:一个正常的电磁调速系统里,可以随便更换不同转速的电机吗?或者说,一个电磁调速器,可以配不同速度的电机吗?

网友A:
本来就可以调速,为什么还要换不同转速的电机呢。

网友B:
问题有点模糊。换电机的话要考虑的问题就多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让电机转速快点,调速范围宽点。比如现在同步转速是1500rpm,换成3000rpm,会不会达到我的要求呢?

网友C:
那你把电机换成3000转的不就行了吗?不过你得注意换了电机后同样的功率就拖不起原来的负载咯!

网友D:
要考虑磁饱和问题

网友E:
要考虑功率大小吧

网友F:
看你的负载,不超负荷是可以换的。

网友G:
你想让它在额定最低转速到接近3000转之间调接吧!    我想整套都要换吧!你的电机3000转那滑差那边的测速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肯定会很高.那控制器可能就接受不了啦!

网友H:
换就应该都换,调速机和电机一起换。因为电磁调速当使用1500转的调速机时输出的转距达不到3000转的转距。可以在0-3000之间调速但是不可以输出3000转的功率.因为那时磁场已经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