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1/4--18NPT螺纹孔是多大啊

楼主(2006-11-08):
我是个新手 所以麻烦各位1/4--18NPT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1/4-18NPT代表是1/4″圆锥管螺纹,螺纹间距是每英寸18扣,牙形角是60度

网友B:
设备问题。学习!

网友C:
没事解释的好,顶下,基础知识很多人不去查资料了,哈哈

网友D(2008-05-26):
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到底底孔打多大还是锣锥形孔。那个材料是不锈钢316L的。

网友D:
用什么机床攻丝.液压的?还是电动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E: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1%2F4%2D18NPT&tn=ichuner_4_pg&ie=utf-8

网友E:
1/4-18NPT是指美国标准的锥管螺纹,牙数就是18,UNF是美国统一螺纹中UN系列的细牙螺纹。UNF和NPT螺纹都是60°牙型角,但UNFS 直螺纹,而NPT是锥螺纹。

网友F:
1/4-18NPT代表是1/4″圆锥管螺纹,螺纹间距是每英寸18扣,牙形角是60度

支持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