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通径2"是什么意思啊 多谢各位了

楼主(2006-11-08):
(无正文)

网友A:
法兰外径50MM(近似),
想知道具体尺寸,还需要法兰的标准,压力等级,
这些一旦确定后,
这个法兰的外径,内径,厚度,螺栓孔等就完全确定了.

网友B:
2″和DN50都是法兰内孔,而不是外径。法兰外径、厚度及螺栓孔随公称压力不同而不同。

网友A:
是的,都的内径,
我弄错了.

网友C:
DN50 然后根据压力等级,用不同标准去查具体尺寸,如上贴的数据,

网友B:
具体的还是要去查标准才行,数据很难记住的。
再说一点,2″和DN50不是指法兰通径为50mm。
一般法兰要和管子焊到一起,2″管的外径是60.3mm,DN50的管子外径是60mm。法兰的通径一般要比焊接的管子外径大1mm左右,便于管子插进去焊接。

网友A:
而且法兰也有设备法兰和管道法兰之分,
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内经2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