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柜子有步骤吗

楼主(2006-11-08):
麻烦大家了 我是个行业新手 配柜子个元气件有先后顺序吗 以及怎么走线等等 请各位赐教 请各位具体说说好吗

网友A:
当然有了.

网友B:
一般根据图纸进行,心里有数才行

网友C:
当然有顺序了,元件摆放位置,强弱电,维修性,线的颜色,元气件的控制电压,这些都需要考虑的,经验的积累和规章的熟悉。

网友D:
多看别人的电柜

网友E:
一定要用线号!

网友F:
操作程序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G:
还是多看看别人的柜子吧

网友H:
总体布局,总体布线,总之熟悉原理,总体规划

网友A:
电器产品组装工艺规范
1 领料
1.1 车间主任根据《生产任务计划通知单》领取图纸。由图纸开《零件领发记录》,填写〈〈产品标识卡〉〉。如果元件需作代用处理,应取得技术人员认可。
1.2 相关组装人员领取图纸,《零件领发记录》和〈〈产品标识卡〉〉。
1.3 组装人员依据《零件领发记录》领取元件及辅料,缺少元件、辅料及时上报车间主任,
1.4 清点元件、图纸、〈〈产品标识卡〉〉,并整齐放入元件存放专用箱内。
1.5 选取适宜规格的电控柜。柜体表面无皱纹,流痕、透底染、掉染等缺陷,电控柜门开关灵活。
2 安装
2.1   布件兼顾一次、二次配线的需要,元件要摆放整齐。
2.2 如果电源线由断路器引入,断路器上端距其上部元件距离大于50MM。
2.3 变频器安装方式及与周围元件间距:距上下部的元件要大于120MM,距左右的元件要大于50MM,这样便于变频器的散热。
2.4 各元件间应留有至少3MM的间隙。(除熔断器间隙外)
2.5 自耦变压器安装于柜底左侧。
2.6 面板元件排列整齐。如需加孔,应美观适用。
2.7 根据元件上的安装孔选取适宜的螺栓,并加装平垫弹垫,元件及元件板安装牢固。
2.8 机箱锁安装牢固,前后门关闭,机箱锁与柜体配合紧密,无明显间隙。
3 二次配线
3.1 二次配线用导线使用硬塑铜线,截面积不小于0.75 MM2,过门线使用软塑铜线,截面积不小于1 MM2。
3.2 二次线把横平竖直,线间距无接头。
3.3 指示灯、电压表、及电子控制器的接线端了与导线连接时,导线应曲圆,曲圆方向为螺栓紧固方向,曲圆线圈与紧固栓配合紧密,多股线应涮锡。一个接点最多接两根导线。
3.4 线号码管字迹清晰,长度15+1MM。上线完毕后,晚将所有线号码管放置在紧固螺丝处,号码管字迹向外,横放时,字母或娄字排列顺序从左到右,竖放时排列顺序从上到下。
3.5 过门线把两端用绝缘卡子固定,将线把和屏蔽线套上螺旋管。
3.6 屏蔽线连接加装线鼻子。
4 一次配线
4.1 根据导线载流量选择导线。
4.2 布线平整均匀,横平竖直。
4.3 单股导线直接安装,多股导线加装开口线鼻子并做浸锡处理,裸露部分用绝缘带包好。一个接点最多只能接两根导线。
4.4 过门用地线采用编织铜线,两端加装开口线鼻子,并做浸锡处理。元件板间用地线板连接。
4.5 导线穿过金属板孔时,必须加橡皮套圈等保护措施。
5 自检
5.1 检查元件、元件板,要求无松动、损坏。
5.2 检查一次线、二次线,要求连接正确、牢固,导线规格符合工艺要求。
5.3 接好电源,首次通电时关闭柜门,按图纸要求试验各项功能,有问题及时更改。
5.4 调整断路器,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
5.5 变频柜带载试验,进行变频器功能数据设定。
5.6 贴不干胶标签,标签横平竖直。
5.7 交检验员验收。
5.8 合格产品入库。

网友A: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I:
你所工作的公司应该有工艺要求,这个东西是没有绝对的行规的,也没有国家强制条例。 雪世界的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J:
老外的二次配线用导线都使用软塑铜线,而且两端都带接线端子.

网友J:
而且二次线不一定有线号,但图纸上标的特详细,包括到哪个元件的哪个端子.

网友K:
先宏观再微观即先考虑整体再到个体,多装几个柜你就会累积不少经验了

网友L:
实践出真知

网友M:
学习了,可惜没什么机会配柜子呀!

网友N:
雪兄高见
我支持;但是我说以下;我不是说老师不好;学的配线方式过时了;以前元件少可以从左到右:现在要按线标一条条的配!先配零线(2号线)

网友O:
各位是否可以考虑用线槽及端子排等,这样是不是可以更加实用一些

网友P:
自己用的没什么,给别人干的多考虑一下。我看上面说的都不错

网友Q(2006-12-16):
1;先系统地熟悉下图纸.主电路与控制电路分开考虑,看先配那部分方便.
2;准备所需的线号.
3;合理规划下布局:注易美观,配线方便.当然要符合规范.
4;安装材料,要横平竖直.
5;开始配线的切入点;公共线.
对自己要有信心,记的第一次应聘配线电工,老大带我看现成的电箱并问我能佛搞定;(晕!差不多两米高,一米多宽.花花绿绿密密麻麻)我定下神,因心里没底,故意大声说没问题!后来也做下去了,并做的很好,还改进了他们的工艺.

网友R:
元件布置按照国标规定,布线依据按照原理图或布线图

网友S:
我就是专门接配电柜的,我都是先把板排好,最先接零线,然后接主线,最后才接控制线,基本上是把板上的线接得只剩下控制线了就接门上的信号或开关控制线,按个人习惯,接多了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