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规格上什么是轴向无边 径向有边啊

楼主(2006-11-08):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没听过??

网友B:
说明一下什么仪表?把相关情况再描述一 下。

网友C:
楼主说的好象是那种指针式压力表(比如弹簧管式),这规格是什么意思俺不知道。

网友D:
好像是指指针压力表和双金属温度计。安装螺纹和表盘面垂直的是轴向,安装螺纹与盘面直径平行的是径向。有边是否是表盘边沿突出,能够镶嵌安装。个人理解。

网友E(2011-04-17):
轴向,径向,使指压力表表面与压力表的连接口径成I型 ,轴向型:指压力表的连接口径与表盘T型 ,有边和无边是指压力表表面有无边框,装在柜上的表,应采用轴向,有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