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一款直流调速器,控制一直流永磁电机

楼主(2006-11-08):
最好是能给说明一下控制原理

网友A:
请问电机是多大的?具体参数?

网友A:
我的邮箱为:LTJ153@SOHU.COM

楼主:
110V/50A

网友B:
随便买一台直流调速器就可实现,如果不需要正反两方向调速及快速制动的要求,为省钱买国货也可以,能用住

网友B:
没什么原理好讲,基本是调压调速

网友A:
如一般直流电机可以采用沈阳中信的控制板,买板自己组装即可,如果是伺服电机那就不一样了,我考虑你的电机是不是直流伺服电机?采用的系统应和机械精度有关.

网友C:
请上网搜索直流伺服,要看你的电机后面带的是测速机还是编码器,如果有这个反馈元件的参数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没有,我想自己做了,在输出加一个电流环,但是不明白如何处理这个反馈信号

网友A:
用分流器或电流互感器均可,采用电流正反馈

网友A:
用沙洲的改造也行

网友A:
电流传感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