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各位压力变送器上用的传感器的生产企业?。

楼主(2006-11-08):
请教一个问题,国内最大的有哪几家专业做传感器的生产企业?
是压力变送器上用的传感器,不是压力变送器哦。
谢谢回复。

网友A(2007-11-23):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芯体 带螺纹和放大电路 5V供电 输出0.5-2.5V电压信号,我们也有配套的信号转化板 输出可以是4-20MA!
有兴趣联系下!!
联系人:王平远 电话:13032488084

网友B:
根据你的变送器档次来选:
瑞士KELLER 500~600
美国霍尼维尔 300左右
美国NOVA 300左右
美国IC 250左右
国产:
宝鸡麦克 200附近
横通 180附近
南京高华 便宜
以上都是扩散硅
电容:
国产的 一般上海二家厂做的一般
进口的美国KAVLICO世界占有率第一
以上品牌市场占有率不错,做芯体的多了
有时间详聊13410568550

网友C:
可以做4-20MA转电压的转换器吗?价格?613056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