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15KW的电机,要配多大的动力线??

楼主(2006-11-08):
请大家指教,本人不是学电气出身,半路入途.如果我现在有160KW,一台;220KW,4台;250KW,1台;280KW,1台,315KW,1台.总线要配多少平方米的动力线呢??

网友A:
2条240的就可以

网友A:
KW*2 一平方通6A 不知道有没问题..呵呵

本人纯属虚构,如遇上线,实属见鬼.......

网友B:
楼上黑色幽默

楼主:
应该有个表可查的吧?不知那里可查到?

网友C:
这么多大电机都再一起吗?

网友D:
2*(3*150+1*95)

网友D:
160KW----3*185+1*120
220KW----2*(3*120+1+95)
250KW.280KW---2*(3*150+1*95)
315KW----2*(3*150+1*95)

网友D:
你的进户应该是高压,低压应该是母线连接,着样多的设备低压电缆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可是我不明白3*185+1*120,3条185平方的线加1条120平方的线吗?是有这么多的电机用软启动器起动,把所有的软启动器装在一个大电柜里.

网友E:
220KW,160KW用120平方的就可以了
250KW,280KW,315KW150平方,必须是铜芯线,如果是铝芯的要加一个等级

网友:
共1800KW的用电功率,应该有一台2500KVA变压器供电,不知你问高压供电线路还是低压供电线路的截面.另外不同类型的用电负荷有不同的计算负荷,供电线路要按计算负荷选.

网友D:
电缆越大载流量越小,我单位315KW电机额定电流553A,使用YJV2*(3*150+1*95)电缆连接,电缆长度170米,24小时运行,手触电缆温度20度,环境温度4度.以上是实际参数,以供参考.
对了我使用的是变频器.

网友F:
上面的人影是不是病毒啊?

网友G:
你必须说清:电压等级、轻载重载、运行方式。最好把设备情况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