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各位一个很弱的配电选型问题

楼主(2006-11-08):
请教各位一个很弱的问题~只希望得到一个最准确的答复~~
其实问题很简单~~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有加热 ~传送~有抽气~~
总功率达到700KW~我是将各部分部件的功率加起来得到的~
请问这种总功率计算方法有没有错误~是否需要对各部分分别对待??对电网浪涌等实际用电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我需要给出多大的余量??
另外~如果我算定了700KVA的总容量~我选择多大的空断呢~应该选择多少A的呢??~如何计算的~~!!!
不是我不看书~是发现按书上的计算方法和实际的设备上的选择总有出入~
请各位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A:
就你的功率乘上一个同时工作的系数0.8, 560KW左右
你可以 用1200的空开,是有1.73倍的嘛,还有一定的佘量

楼主:
为什么要用1200的空开?留1.75的余量是不是太大了呢??1.3够不~~这个系统几乎是同时工作的~~那个0.8的系数是不是不用乘了呢??~呵呵~~不好意思~~

楼主:
期待问题彻底解决中~

楼主:
拉拉~我是一个菠菜~

网友B:
总功率叫总装机容量,设计时进线总空开按照总装机容量来算

楼主:
怎么算呢??嘎嘎~~~:)

网友C:
问一下:居住区A座是xW,B座是yW,C座是zW .请问这小区一共是多少瓦?加起来就行了吧?
总电流乘以1.1~1.3就是空开的电流

楼主:
~~~~~~~~~~~~~~~可以这么算的么!!!

网友D:
一般乘1.2就够;不过选型要尽量一点

楼主:
呵呵~谢谢了~也就是选择的时候把所有额定电流加起来再乘以一个1.3就应该很保险了吧

网友E:
到底是700KW还是700KVA这可是有很大的差别

楼主:
总装机700KW 请问这里面700KVA和700KW的区别在那里呢???
不好意思了!!

网友F:
我建议你还是看看书吧。
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
同时系数 把这几个看明白了再问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