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水式热电偶

楼主(2006-11-08):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防水式热电阻,就是把整个热电阻放入水箱中用来测温度,也就是把热电阻连同补偿导线放入水中。或者其它感温探头,但输出信号必需是同热电偶或热电阻一样的电压信号或电阻信号,因为要同xmt系列的温度控制仪配用。很急!请各位帮忙。

网友A:
热电偶或热电阻的探头外壳是黄铜或不锈钢,把它插入水中没问题,把外壳拆了直接放入水中也没问题,可为什么要那么做,外壳并没影响你测温。

楼主:
热电阻不是有个接线端吗,我的意思是这个接线端也放入水中。接线端是不防水的吧。

网友A:
水电阻很大,在两接线端的阻值约1K,比起热电阻十几欧的阻值可忽略.如接线端要做防水,可用环氧树脂密封.

网友B:
把热电阻做成加长的,或者在水箱上开孔加上内牙把热电阻的外牙拧上就好了,视具体情况有好多种型号的热电阻

网友C:
我都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把接线端子也放到水里吗?我一般用的热电阻都是放在水中的呀!!!

网友D:
 热电阻接线端用胶封上,就没事了.

楼主:
不好意思,对热电阻不是很熟!

网友E:
用那种螺钉热电偶的就可以了呀,它是与补偿导线连在一起的,这个导线要10M的也有,够你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