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KVA换算成KW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2006-11-08):
1KVA换算成KW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
应该是=。只是称法不同罢了。不是很确定,呵呵

网友B:
1A*1V=1W     1K=1000    所以1000*1A*1V=1KW

网友C:
K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K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换算时用千伏安数乘于功率因数即为输出功率。

网友D:
KVA是容量的单位,KW是功率的单位,

网友E:
1KVA=0.735KW

网友F:
1KVA=0.735KW?记得好像是1马力=0.735kw
同意铁锚的说法

网友G:
KVA一般用于变压器大小,KW用于马达大小,

网友H: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

网友I:
KVA是视在功率,KW还要考虑功率因素在里面,具体要看你的功率因素是多少

网友J:
 K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K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换算时用千伏安数乘于功率因数即为输出功率。
一般功率因素是取0.8的,即1KVA=0.8KW.

网友K: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
   此乃正解!佩服!

网友L:
小刚表达的意思正确

网友M:
同楼上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杜窈河在 2006-11-9 21:09:00 发表的内容: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
--------------------------------------------------------------------------------------------
顶!

网友N: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

网友O:
同意要吃饭的电工的意见

网友P:
偶先去查书再来给意见,哈哈!

哈;

网友Q:
相等的关系。

网友R:
 lcx_jia:  14:30:00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

正确!

网友S:
KVA是容量,KW是功率

网友T:
同意铁锚的答案

网友U:
   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还有一个无功功率P,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就和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关系一样,VA平方=W平方+P平方,其倾斜角正切值就是功率常数

网友H: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它们之间的关系符合勾股定理,
S与P的夹角φ的余弦COSφ叫功率因数.

网友V:
KVA是视在功率

网友W:
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实际使用中还是能用到的,如有一负载为500KW,问需要多少容量,呵呵,这不就用到了吗?实际工作中多摸索下吧.

网友X:
好象是差不多相等吧...具体需要查资料呀..

网友Y:
下面引用由lcx_jia在 2006-11-9 14:30:00 发表的内容: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
-----------------------------------------------------------
正确     南方五金城:  K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K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换算时用千伏安数乘于功率因数即为输出功率。
一般功率因素是取0.8的,即1KVA=0.8KW.    也正确

网友Z:
看来知识是要经常温习的。

网友AA:
有不同说法是很正常的,不过我觉得1KVA好象不等于0.735KW.那是匹数和功率的兑换啊!

网友AB(2009-04-28):
1KVA 需要多少KVAr补偿

网友AB:
1KVA=1KW*0.8

网友AB:
1KVA=1KW*0.8 是对的

网友AC:
K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K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换算时用千伏安数乘于功率因数即为输出功率。
一般功率因素是取0.8的,即1KVA=0.8KW.

这是变压器的算法

网友AD:
这个我这正学习中 。。。。。。。。。。。。。。。。。

网友AE:
1kw=1COSφkva,COSφ功率因数随用电器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AF(2009-07-21):
    KVA是指容量,一般用来表示变压器的承载能力。如二次侧100V的变压器容量为1KVA时,它的二次侧最大电流为10A;
KW是指功率,特指有功功率。一般用来表示电器做功能力的大小。如100V额定电压的电阻功率为1KW时,通过它的电流是10A。
注意:交流电路中存在电流超前或滞后的情况,存在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即会出现线路中电流较大但有功功率却很小的现象,这是因为其功率因数很小。

KVA和KW不是一回事,KVA是视在功率;KW是有功功率;当功率因数是1时 1KVA=1KW

网友AG:
同意42楼的意见```````````````````````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KVA是指容量,一般用来表示变压器的承载能力。如二次侧100V的变压器容量为1KVA时,它的二次侧最大电流为10A;
KW是指功率,特指有功功率。一般用来表示电器做功能力的大小。如100V额定电压的电阻功率为1KW时,通过它的电流是10A。
注意:交流电路中存在电流超前或滞后的情况,存在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即会出现线路中电流较大但有功功率却很小的现象,这是因为其功率因数很小。

KVA和KW不是一回事,KVA是视在功率;KW是有功功率;当功率因数是1时 1KVA=1KW

嗯,这个讲的不错了,

注意:交流电路中存在电流超前或滞后的情况,存在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即会出现线路中电流较大但有功功率却很小的现象,这是因为其功率因数很小。

所以需要采取措施进行功率因数的补偿。。。

网友AI:
同意41楼

网友AJ:
三楼没错,是要看功率因数!

网友AK:
 麻烦你们给个准确点的答案。

网友AL(2009-09-12):
这个怎么算,看你用来干什么的。如果是纯阻,容,或是感性负载,就是等于,如果就感性或是容性就要用X功因了,功因的大少要看用的设备而定,你可以参照楼上的1KVA*cosφ=?kw来计算

网友AM:
在大小上 这两个单位是对等的 1KVA=1KW   W=UI    1000*W=1000*UI    v是电压单位 I是电流单位  1000UI单位就是V*A=W

在后来人们细分不同的功率而采用了不同的称谓

网友AN(2010-02-15):
请问各位50kva的变压器能承载多少kw220v的设备

网友AO:
引用 网友AL:

这个怎么算?

这个问题问的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直角边之间的关系。

XW:那就是解三角形啦?

东方:对呀!你说已知斜边求直角边有解吗?

XW:没有其他条件是解不出来的。你还有什么条件呢?

东方:请看图:

东方:这叫做功率三角形。KVA是“视在功率”用S表示;KW是有功功率用P表示。

XW:还有一条边是什么?

东方:这个问题问的好!那是无功功率用Q表示,单位是Var或Kvar中文是乏(千乏)。

XW:再讲呀!怎么算?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

东方:都已经解决啦,引用闪出电 的回复内容:你可以参照楼上的1KVA*cosφ=?kw来计算。

网友AP:
K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K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换算时用千伏安数乘于功率因数即为输出功率。
1KVA*cosφ=?kw 一般cosφ是取0.8的,即1KVA=0.8KW.

网友AQ:
这个问题相当于“一公斤换算成千米是怎么换算的”,一个是容量单位,一个是功率单位,你说怎么换算?!虽然两者有关系,但是你用“换算”这个词,是相当不恰当的

网友AR:
功率因数为1的时候,1KVA=IKW!你要问1KVA和1KW是怎么换算的,因KVA 是视在功率,KW 是有功功率,这就要看你的功率因数,因此如果公率因数是0.8。即1KVA×0.8=0.8KVA

网友AS(2011-01-11):
对:美酒一杯 关于 下面引用由lcx_jia在 2006-11-9 14:30:00 发表的内容: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
-----------------------------------------------------------
正确     南方五金城:  KVA用于表示视在功率,KW用于表示有功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换算时用千伏安数乘于功率因数即为输出功率。
一般功率因素是取0.8的,即1KVA=0.8KW.    也正确
内容的回复:
1kw=0.8kva

网友AT:
引用 网友H: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无功功率用KVAr,它们的关系是功率三角形,既视在功率平方=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

正确!

网友AT:
KVA与KW是不同的物理量,没有换算关系!

网友AU:
千伏安--千瓦---千乏。千乏不太受重视。对于容性或感性电路,就要考虑了。

网友AV:
一个是容量,一个是功率。容量不可能完全转化为功率。如同蓄电池,不会全部把其储存的电能转换为功率一样。

网友AW:
就是杯子与水的关系

网友AX(2011-02-14):
KVA是视在功率(电工符号是S),KW是有功功率(电工符号是P),KVAR是无功功率(电工符号是Q)。它们的关系是:S=1.732UI;   P=S*cosφ      Q=S*Sin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