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浴室洗澡的水箱测温计

楼主(2006-11-08):
单位有一供浴室洗澡的水箱,是用厂热加工车间的余热进行的热循环管路来加温的。现水箱已造好,而测温探头只能从水箱上部放入。有没有一种防水式热电阻,就是热电阻连同补偿导线一起放入水箱中,或者是一其它探头,但输出的信号是电压信号,因为配用的温控仪是xmt的。各位大侠有何高见,敬请指教。

网友A:
做一个长的保护套管不就行了,伸到底部,里面装K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