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7400H怎样实现冗余功能

楼主(2006-11-08):
紧急求助S7400H怎样实现冗余功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CPU都要装入程序,还是只在一个CPU 装程序。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听说是硬件冗余,不需要软设置,具体应用我也没有用过,不是太清楚,不过我这里不久以后可能要用到一套这样的。

网友B:
每个CPU都需要下载程序的,如果两个CPU中的程序不一样的话,两个CPU都起不来的

楼主(2007-03-03):
另一个无法下装

网友C:
到西门子网站上下一个介绍就OK了.

楼主(2008-09-16):
谢谢了

详详细细谢谢谢谢

网友D:
下载程序时只需下载一个就成,另一个是经同步模块自动同步的

网友E:
下载到一个cpu中就可以了,

网友F:
S7400H是硬件冗余,一个系统有两个CPU,通过光纤进行两个CPU的同步,确保程序一致。下载程序到一个CPU就OK,另一个会自动同步。

网友G:
如果你没有用存储卡,只需往一个CPU里下载就可以了,如果用了存储卡,必须分别向2个cpu上的存储卡下载程序。用DOWNLOAD TO THE MEMORY CARD 命令。

网友H(2008-11-11):
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