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的热水棒一年复一插上高压电后,就在一极顶端打火,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6-11-08):
而且用万不得已用表测得电热棒的内阻为50欧左右。

网友A:
什么意思啊?什么是热水棒啊?高压?多高的电压啊???你说的大概是电热水器也就是常说的热得快吧?220V也叫高压???晕叻

楼主:
对,就是热的快啊  呵呵,名位前辈见笑了,我知道我问题有点弱,但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B:
P=UI  220*50  没问题的啊,你应该不是电工,这是拉弧

网友C:
"用万不得已用表测得电热棒的内阻为50欧",叫万用表,怎么搞得那么复杂.你最好换一根,功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