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6-11-08):
大哥些我现在对变压器有些迷惑,我想问假如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进线端与次级绕组的出线端接反,原本的降压器就会变成升压器吗?

网友A:
对呀,你很聪明啊

网友B:
要看结构的,可能会烧掉

楼主:
我想问一下,假设我有15个电磁阀我要用变压器来供电,我怎么算出多少A来呢?因为变压器上标的都是KVA呀!KVA与A是怎样转换的呢?还请大哥帮忙

网友C:
KVA=电压 * A * 功率因数 / 1000
功率因数个设备有关你就算0.8

网友D:
测量变压器二次测大电流专业工具----罗氏线圈(英国)

网友E:
对呀,你很聪明啊,要看结构的,可能会烧掉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能不能把绕变压器线圈的公式给我呢?

网友F:
一般小型变压器的计算大致有六个内容:即求出变压器的输出总视在功率Ps;计算变压器的输入视在功率Ps1及输入电流I1;确定变压器鉄芯截面积S及选用硅钢片尺寸;计算每个绕组的匝数W;计算每个绕组的导线直径d和导线;计算绕组总尺寸,核算鉄芯窗口面积是否合适。先讲这些吧,等有时间再把公式告呀诉你,对不起呀!

网友F:
一般小型变压器的计算大致有六个内容:即求出变压器的输出总视在功率Ps;计算变压器的输入视在功率Ps1及输入电流I1;确定变压器鉄芯截面积S及选用硅钢片尺寸;计算每个绕组的匝数W;计算每个绕组的导线直径d和导线;计算绕组总尺寸,核算鉄芯窗口面积是否合适。先讲这些吧,等有时间再把公式告诉你,对不起呀!

网友F:
请问:你说的电磁阀的功率是多大的?用直流还是交流,电压多少伏?

网友G:
  理论上可以升压,但是原先的初级耐压能达到么?有可能会把初级绝缘击穿。

楼主(2006-12-17):
是交流电220V的电源。因为我公司的380电源比较普及,所以380变220的变压器很多。电磁阀是4V210-08的和一些控制电源。所以我想了解一些变压器。

网友H(2007-05-29):
如果耐压允许的话,可以.

网友I:
1KVA就是一个千瓦,15个电磁阀足矣,

楼主(2007-09-01):
谢谢大哥们的指教

楼主:
还有呀!大哥们,我想问一般的铜心电缆线,1平方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呢?现在生活当中有一根线里有一根铜线或多根铜线,同样的一平方,承受的电流是一样的吗?

网友J:
理论上可以升压,但是原先的初级耐压能达到么?有可能会把初级绝缘击穿

网友K:
一般按一 平方4A估算
需要确切的单芯跟多芯电缆的电流参数的话,你应该根据具体的电缆型号查并根据你的安装方式来选,

网友L:
理论上是升压,但是变压器有可能烧坏!

网友J: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