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整经机车速和计数改进

楼主(2006-11-08):
小弟有一台高速整经机车速表和码表坏掉,本想改成触摸屏,但成本高,请大家想个好办法,既经济又实用。
情况介绍:plc是用的三菱FX0N,计数用脉冲传感器。谢谢大家!

网友A:
GOT930不错啊,成本也不高啊。

楼主:
多谢斑竹指点,以前他们给我报了个PRO-FACE的ST要价3500,不知三菱GOT930要价多少啊?

网友B:
文本显示器,国产4行中文的300多,再加上PLC,也1000块左右

网友C:
用台达TP04文本,700RMB

网友D(2008-08-06):
用台达SS系列+文本+2个欧姆龙编码器不用2300RMB

网友E(2008-11-22):
   直接用 亨士乐  tico 732  计数器,一个差不多八九百 ,很好用。      自己会弄的话,1000 块搞定

网友F:
LS的正解啊!来看看!

网友G:
台达的比较便宜。适用

网友B(2009-03-15):
228型和227型功能为四位和五位高速可逆计数器产品,配专用传感器可组成高性能整经机控制器。控制输出具有小于5转落轴动作、提前量十转动作和到数动作,共三路继电器控制输出。

http://www.xinxin-china.com/?cn/productview-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