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求助

楼主(2006-11-08):
欧陆591C速度不能调高,调高后D5,D6输出失电.无故障信息显示,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恢复工厂设置,改为电压反馈,空车试运转试试看,如还有,说明主板或电源板有问题

楼主:
如果空车没有问题,是否代表欧陆591C正常。

网友B:
你所谓的是电是主接触器跳掉了

网友B:
查外围线路,调速器没问题

网友C(2010-01-15):
有1台可逆扎机收卷电极590控制运行时励磁电流表指针晃动速度不稳,请问那位师哥这是那里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有1台可逆扎机收卷电极590控制运行时励磁电流表指针晃动速度不稳,请问那位师哥这是那里故障。

你是采用自激励磁还是它激励磁??

网友E:
是不是后面测速发电机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