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位置反馈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6-11-08):
斑竹及各位前辈:
    想请教一下伺服执行指令过程中,实际的位置反馈会存在丢失的问题么?这是否与伺服的跟随误差有点关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所谓“实际的位置反馈会存在丢失的问题”是指什么现象?

楼主:
例如在执行指令时,由于不断的向伺服发出信号,伺服延时,导致实际运动轨迹变形.不知道算不算是位置丢失的问题.
恳请斑竹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说就是由于伺服的跟随误差造成的。

网友B:
刘岩利老师:
    你好!请问楼主所提出的问题,你认为是伺服的跟随误差造成的,不知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非常需要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对于伺服而言,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部分改善的方法,就是提高刚性,不采用位置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