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小型PLC的三串口应用

楼主(2006-11-08):
现在主流的小型PLC,如S7-200,均只有两个串口,如果要求读取三个不同的串口设备,不知道该怎么办?前提是不能改变PLC的型号,恳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用S7-200的自由口通讯,可以与堕胎485设备进行通讯。
如你是232的,可以加232-485转换模块

楼主:
多台485设备通讯协议不一样,不能组网,怎么办啊?

楼主:
多台485设备的协议都不一样啊,不能组网,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分时通讯

网友A:
协议不一样没关系,只要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数据的校验(如像8E1等)一样就可以用
比如说MODBUS 与USS

网友C:
用自由口可以接RS232,用485转232接口,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