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修复问题

楼主(2006-11-08):
最近我的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时电池发热,而且以前冲5.6个小时就满了,现在一冲就一夜,而且充满指示灯也不亮,再摸电池很热的,而且行使里程也不如以前了,后来打开电池盒一看三块电池全鼓出包了,幸好没有漏液,我认为充电器坏了,可是经过测量是好的。感到奇怪??听说电池可以修复,也就是加点蒸馏水,用蓄电池脉冲修复仪充电。请问大峡具体怎摸操作,每个孔加多少,放完电加还是充满电加,没有修复仪可用什么代替?比如25KHZ的震荡电源加半波整流,充电电流控制在多少合适,希望有过成功经验的大哥指教。

楼主:
再蓄电池中,不知是充满了电液面高还是放完电以后液面高,

网友A:
建议去以下电源论坛去看看,里面有很多关于蓄电池充电问题的专业书籍和讨论
http://www.dianyuan.com/bbs/room/cpower/

网友B:
充电完后水位最高,因电池充电过程中,硫酸铅会还原成铅和水.
所以加水也是在充电后加水.欢迎咨询,xiao90@sohu.com

网友C:
学学!我的电动车也用的着!

网友D:
  把电解液换成新的。然后在用新电解液冲洗一下铅板。加满后再充电试一下可以么,原先我修电动三轮车电池就是这样修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E:
冬天了,我发现有些人把蓄电池用棉布包上了,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
用意何在?

网友B:
能,因为化学电池,反应速度,决定使用时间,冬天气温降低,反应速度变慢,电池使用时间会缩短.功率会显不足

网友F(2006-12-08):
电动自行车用的是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电池发热鼓起的原因有:一、充电电流过高(充电器原因);二、电池中的水分蒸发过多(电池质量问题)。一般来说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是不需要加水或电解液的。

网友G(2008-07-04):
铅酸蓄电池12V54AH的发热  还能不能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