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现场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6-11-09):
1 纸机车间存在的干扰源
    (1) 纸机传动系统是纸机车间最大的干扰源。纸机传动系统的总负荷约占造纸车间总负荷的1/3以上,在系统的整流和逆变中,大功率电力电子元器件(IGBT等)高速开和关转换,产生大量的高频电磁波,污染整个车间,并且产生大量高次谐波,污染工频电网。
    (2) 变压器、MCC柜、电力电缆和动力设备。这些设备均为工频,频率较低,干扰一般发生在近场,而近场中随着干扰源的特性不同,电场分量和磁场分量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动力设备启动时,瞬间电流能够达到额定电流的6~1倍,会产生大电流冲击的暂态干扰。
    (3) 来自工频电源的干扰。工频电源波形畸变和高次谐波若未加隔离或滤波,便会通过向纸机控制系统供电而进入控制系统,影响现场总线的信号。
    (4) 导线接触不良产生的火花、电弧等。
    (5) 三相供电不平衡产生的地电流、屏蔽层不共地产生的接地环流。
    2 干扰的传播途径
    (1) 由导线传输,称为传导干扰。在现场总线中,主要表现为地线阻抗干扰和来自工频电源的干扰。
    (2) 通过空间以辐射的形式传输,称为辐射干扰。
 3 现场总线的抗干扰措施
    (1) 远离干扰源 动力设备和电力电缆对现场总线的干扰,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即随距离的增大,干扰衰减非常快。所以,现场总线设备远离用电设备,现场总线电缆与动力缆分层桥架布置,都能起到很好的防干扰作用。远离干扰源,是防止辐射干扰的重要措施。
    (2) 现场总线设备和电缆的屏蔽 现场总线屏蔽的机理,一是外来电磁波在金属表面产生涡流,从而抵消原来的磁场;二是电磁波在金属表面产生反射损耗,另一部分透射波在金属屏蔽层内传播过程中,衰减产生吸收损耗。现场总线的屏蔽是利用由导电材料制成的屏蔽并结合接地,来切断干扰源。
    (3) 采用UPS电源或隔离变压器 可防止来自工频电源的干扰。
    (4) 采用光缆传输信号 在现场总线传输速度高传输距离远干扰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采用光缆。采用光缆后,有效解决了辐射扰和传导干扰的众多问题。若在不共地两点之间,或者在接地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采用光缆传输现场总线信号,可有效防止接地环流等干扰。特别是纸机控制系统与纸机传动MCC之间,容易存在接地电位差,或接地环流,要特别注意,选用光缆优于选用双绞线。
    (5) 正确选择和安装纸机传动系统 整流部分采用12脉冲整流可有效消除5次和7次谐波。传动柜与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一定要采用良好屏蔽且三芯对称的电力电缆。
4 现场总线的接地
    良好的接地是现场总线防干扰的重要措施。所谓/地0,一般定义为电路或系统的零电位参考点;接地就是在两点之间建立传导通路其目的一是保护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即保护地0;二是为了抑制电磁干扰,提供电子测量中的电位基准,即/工作地0。
    单点接地是指系统中所有电子设备或元件都并联连接到一个接地参考点。这种接地方式的优点是各电子设备或元件的地电位只与本电子设备或元件的地线阻抗有关,不受其他回路的影响;缺点是需要多根地线,增加地线长度,增加了地线间的干扰耦合,在高频情况下地线阻抗大大增加。多点接地是指系统中各个需要接地的点都直接连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点上,以使接地线的长度最短。由于接地线很短,适用于高频情况;缺点是易构成各种地回路,造成低频地回路干扰。工作频率在1MHz以下,可采用单点接地方式;工作频率在10MHz以上,可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当然,亦可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混合使用。接地线太长时,亦应采用多点接地,以防止接地线阻抗太大,干扰噪声电压太高。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芬兰产的DELCON固态继电器,采用脉冲变压器耦合技术,区别于普通的光电耦合,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力。
芬兰美卓一直使用这款继电器。
参考网址:www.rebeck-delcon.cn   www.delcon.fi

网友B:
光缆作讯号传输很理想 但总线复杂 难保大电流 大电压的瞬间冲击
不会窜入光缆中 传统同轴线较安全 尤其是动力电
接地端直接焊或绑一小块铝合金散热片 效果会很好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是不是变频器引起地呀.

网友C:
先收藏,再来看

网友D:
不错,原来干扰还可以通过空间来传播呀?那么消除这种干扰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楼主:
一句话,尽量减少干扰源,需要屏蔽的地方要屏蔽

网友E:
还有一种干扰:静电!在纸机的后半部,纸烘干后。

网友F:
说到干扰,我脑袋就大,干扰实在是无处不在,解决问题还要看实际现场的具体情况。理论有时候很苍白

楼主:
干扰也是一种综合性因素造成的结果,根据具体情况比较切合实际

网友G:
确实不错,但是干扰源的查找很麻烦。

网友H:
我是广州P+F 倍加福办事处的,各位自动化的老兄如有需要传感器资料的,请联系我啦,我QQ271649158 邮箱:jzdcn@126.com

网友I(2007-04-09):
值得一学,感谢楼主

网友J:
铠装型复合屏蔽电缆是解决传输通道干扰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欢迎点击: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网友K(2007-09-15):
用光缆传输是最佳解决办法

网友L:
呵呵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接地吧。

网友M:
多谢楼主提供宝贵的经验,学习

网友N:
干扰确实很难找

网友M:
分析得很透彻,也给出了解决方案,谢谢楼主

网友O:
防干扰的理论还行,可实际效果有时不怎么好。

网友P:
使用我们的总线集线器,专业解决现场总线抗干扰问题。提供工业现场每个设备之间的完全独立,互相不会产生共扰和干扰,同时提供3500V浪涌冲击保护。联系:61305608@163.com 电话:010-67737811

网友Q:
我们全部用光缆通讯,在电气房间内转换成profibus总线
效果很好

网友R:
抗干扰的有效手段就是做好接地和屏蔽!其他只是技巧问题.

网友S:
我这里提供小系统编程用PLC和模块,如三菱、施耐德等,价格低,另外还有一批工程用剩余的施耐德TWIDO 40点 PLC,欢迎有意向的朋友联系。QQ:44804039,MSN:yhj8101@hotmail.com

网友T(2007-10-25):
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

网友U:
干扰确实很难找...

网友V:
请问高手!!我们的电子称显示乱跳!大的变频不开时1很稳定!!几台大的传动变频一开!1它就乱跳了!!我们接地也做得很好,了!!不知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了!!

楼主:
明显是干扰造成的,查找干扰源,做好屏蔽/接地处理

网友W: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11-9 22:34:00 发表的内容:
  明显是干扰造成的,查找干扰源,做好屏蔽/接地处理
--------------------------------------------------------------------------------------------
干扰估计大家都知道,干扰源怎么找得说清楚

网友X(2008-01-23):
我感觉还是要做好接地,电缆的敷设也很重要.我公司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问题很难发现

网友Y:
我觉得可以用工业以太网代替复杂的现场总线进行数据通信,同时配合用光缆传输应该就可以有效解决现场干扰的问题。可以参考相关资料。http://www.erk-elec.com

楼主:
工业以太网在控制级现在用得多吗?我知道在管理级上到使用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