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大惯性的系统,温控的精度能做到±1度吗?

楼主(2006-11-09):
对于一个大惯性的系统,温控的精度能做到±1度吗?

网友A:
需要下工夫,可以用软件或硬件来修正

网友B:
我觉得不可能.
如果你工况稳定, 手动也可能稳定在±1度.
工况如果不稳定, 很难做到, 例如锅炉主汽温度, 一般要求+10/-5度, ±1是不可能的.

楼主:
不知道市场上的温控器是不是对不同的系统都有好的控制效果,有些温控器显示的温度的实际温度于设定温度是一样的,不知道实际温度真的一点偏差都没有嘛?

网友C:
我认为能.

网友B:
我曾做过一个常减压装置的DCS
加热炉最后控制在±0.5, 条件是烧瓦斯,
如果烧重油, ±1.5
与DCS没多大关系, 关键是工艺设计和调节阀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