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6-11-09):
请教一个问题..3相380V输入电压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怎么样的?3相220V的呢。还有2相220V的...他们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无论输入电压如何输出电压永远都是三相“0~输入电压”,变频器不能升压!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基本都是三相,输入可以是两相,变频器可以降压但不能升压。

楼主:
哦..谢谢
那再请问,假设变频器运行在50HZ,,,那3相380输入。那输出也是3相380V吧....那3相220V输入...输出也是3相220V,,,那单相220V..输出的也是3相220V,,,

网友C:
不一定,与逆变器的控制方式有关,有的控制方式电压利用率高,有的低,但总的来说输出的交流电压比输入的交流电压略低,比如为了满足输出是AC380V,一般可以考虑输入为AC400V.

网友C:
修正一下,应该说最大输出交流电压比输入的交流电压略低,比如,为了得到最大输出AC380V,可以考虑输入为AC400V

网友D:
都有,要看你在什么地方用了。

网友E:
我想请问一下,逆变器的控制方式都有那几种,都是这么实现逆变的?谢谢!

网友C:
TO为了学习:逆变器的控制方式有多种,建议你找本书看看,一下也说不明白的

网友F(2008-07-30):
电机卡住不转,变频器电压为啥下降到110v

网友G:
这个我知道,变频器改动频率的大小,改动转速。其电压与频率有一个线性的关系,单电流上变化不是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修正一下,应该说最大输出交流电压比输入的交流电压略低,比如,为了得到最大输出AC380V,可以考虑输入为AC400V

这个不用考虑400V吧!

当然如果输入质量不好,可以考虑在输入加个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