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耦合器介绍

楼主(2006-11-09):
EtherCAT耦合器分为三种,下面分别介绍:
EK1100:EK1100 耦合器用于将 EtherCAT 与 EtherCAT 端子 (ELxxxx) 相连。一个站由一个 EK1100 耦合器、任意多个 EtherCAT 端子和一个总线末端端子组成。该耦合器将来自 100baseTX 以太网的传递报文转换为 E 总线信号。
耦合器通过上面的以太网接口与网络相连。下面的 RJ 45 接口可用于在同一条电缆上连接其它 EtherCAT 设备。在 EtherCAT 网络中,可将 EK1100 耦合器安装在以太网信号传输部分 (100baseTX) 中的任意位置,但不能直接安装在交换机上。耦合器 EK1000(用于 E 总线部件)或总线耦合器 BK9000(用于 K 总线部件)可直接与交换机相连

EK1000 耦合器用于将 EtherCAT 与 EtherCAT 端子 (ELxxxx) 相连。一个站由一个 EK1000 耦合器、任意多个 EtherCAT 端子和一个总线末端端子组成。该耦合器将来自 100baseTX 以太网的传递报文转换为 E 总线信号。另外,它还能够在传递中处理 EtherCAT UDP 协议。耦合器通过上面的以太网接口(X1 IN)与网络相连。下面的 RJ 45 接口(X2 OUT)可用于在同一条电缆上连接其它 EtherCAT 设备。在 EtherCAT 网络中,EK1000 耦合器可直接与交换机相连。耦合器 EK1100(用于 E 总线组件)或 BK1120(用于 K 总线组件)适合安装在以太网信号传输 (100baseTX) 过程中的其它位置。

BK1120 总线耦合器将 EtherCAT 与成熟的 Beckhoff 总线端子系列中的 K 总线组件 (KLxxxx) 相连。一个站由一个 BK1120总线耦合器、任意多个端子(最多 64 个,带 K 总线扩展时最多 255 个)和一个总线末端端子组成。该总线耦合器可识别所连接的端子,并自动将它们分配到 EtherCAT 过程映像中。总线耦合器通过上面的以太网接口(X1 IN)与网络相连。下面的 RJ 45接口(X2 OUT)可用于在同一条电缆上连接其它 EtherCAT 设备。在 EtherCAT 网络中,可将 BK1120 耦合器安装在以太网信号传输部分(100baseTX) 中的任意位置,但不能直接与交换机相连。总线耦合器 BK1000(用于 K 总线组件)或 EK1000(用于 E 总线部件)可直接与交换机相连。

网友A(2016-07-21):
居然06年的帖子,我们刚买的设备用的是倍福的plc,其中就用了EK1100,

请问楼主EL6601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楼主能看到的话😊😊😊

网友B:
以前单位设备也是用到这款PLC通讯的,很稳定的一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