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问一下3150service 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6-11-09):
请问一下3150service 管脚的问题:
在写入程序后运行正常,断电后程序就不运行了,这时service灯闪烁;必须重新写入程序或者用visio中所对应节点中的reset命令后才能正常,再一次断电又会重复上述过程!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查一下看门狗有没有溢出,xif文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看门狗应该没有益处,因为只要电源不断工作就是正常的!
xif文件是做什么的啊,怎么才知道它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A:
有电源不一定看门狗不溢出。xif是导入lonmaker的接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