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步进驱动器能否控制2个相同型号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6-11-09):
2个步进电机的动作完全一样,可否用一个驱动器驱动?

网友A:
原则上可以。串联,驱动器的电压要乘2。

网友B:
原则上可以。串联,驱动器的电压要乘2。
一些小型号的步进电机,是定电压驱动的,串联,驱动器的电压要乘2。
对于(绕组电阻很小的)恒电流驱动的步进电机,串联,驱动器的电压不必严格乘2,主要要调整到合适的电流。

网友A:
对于(绕组电阻很小的)恒电流驱动的步进电机,串联,驱动器的电压不必严格乘2,主要要调整到合适的电流。
供给驱动器的电源电压要乘2,否则速度上不去。

网友C:
是不是同时运行,如不同时运行可用接触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