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工况料位测量

楼主(2006-11-09):
1.旋流池测水位:
  污水,有大旋涡及大量热气;
2.酸罐料位:
  98%硫酸,罐内酸液翻滚,有挥发,腐蚀性强。

请问以上用什么测量最好?djgc_supcon@126.com

网友A:
djgc 你方便给我打个电话吗? 0516-8384-5092

网友B:
见意使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C:
我给您的邮箱发了一份产品的资料和解决方案,请您看一下吧

楼主:
请稍详细说明方案及相关产品原理!谢谢各位。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有知道的马?我也想看看!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用压力变送器来测料位???

网友F:
 1.旋流池测水位:
  污水,有大旋涡及大量热气;

可用3051LT单法兰液位变送器,低部安装,温度可到110度,陶瓷芯片可耐一定腐蚀

2.酸罐料位:
  98%硫酸,罐内酸液翻滚,有挥发,腐蚀性强。

用胆膜片双法兰差牙变送器

网友G:
第一个用电接点,
第二个用雷达好了,都没有问题,
以前我都用过的.

网友A:
基本同意毛毛虫的

第1个
如果量程不超过3m 建议用导波雷达 要同轴的

第2个
用专门针对酸碱的雷达或者超声波 最好用雷达 比方VEGAPS61 量程20m

楼主(2007-01-17):
超声波的测酸,是否会在探头沾上酸雾(结垢)而影响测量效果?
雷达的话,应该用脉冲雷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