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热心人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6-11-09):
生产流水线,线体两安装柱间相距两米,现需在其间设计一220V供电插座(或装置),要求是当流水线上的产品流至安装柱位置时,插上产品的电源插头,前行两米后(即两安装柱间距)取下插头。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实现方法,若有,望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加QQ546113556聊聊

网友B:
设计插座做什么用移动导线,采用接触器控制即可

网友B:
设计插座做什么,用移动导线,采用接触器控制即可

网友C:
设计个行程开关采用继电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插座是用来插流水线上产品的电源线插头,所设计的电源插座(或装置)需安装在线体操作台正上方。

LL TTJJJ,用移动导线的话,前面的产品走了,那紧接着后面的产品电源呢?

初步计划在两米的区间内设置成环形供电,但没有相关经验,不知是否可行?大致需要的材料等?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等?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
没见过,有意思,大家谈谈

网友E:
你的产品数量不是太庞大,建议找个小妹妹来干这事好了。¥500/月,贴个广告出去,一大批小妹排队等候。

楼主:
芯片级维修:你的建议挺不错的哈。。

可能是我说得不够详细,再补充说明一下:在两米距离之间有5到6个工位,产品在经过这几个工位时都需要220V电源,但现在的情形是过一个工位就取一次插头,到下一工位再插插头,以此类推,响影了生产节拍。所以计划在这两米距离之类只在第一个工位插一次插头,最后一个工位取插头。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继续回帖或加QQ:5914810聊。

网友F:
在流水线上方装一排可流动插座!
理论上如此,接线会很麻烦!

网友G:
 在流水线上方装一排可流动插座!用碳刷和导轨。导轨接电源,碳刷接插座。

网友H:
可以做一排滑线,在不需要位置做为绝缘材料,这样,让插头在滑线滑动直至下生产线

网友I:
看看无轨电车的供电吧,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J:
在前行两米后装一个闭点的行程开关就好了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有一些眉目了。。

网友K:
建议采用滑触线.

网友L:
只有滑触线最简单.把绝缘和安全做好就行.

网友M:
用滑触线的方案好

网友N:
用滑线,象厂房内的吊车或电车那样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安5个插座不就行了么 线算准点  人手不够就用两个小妹妹

网友O:
  如果距离和时间是正比关系的,可以接触即接通,分离延时断也行,我觉得

网友P:
   是不是 要求当物体(产品)经过时接通电源,当物体离开2米后断开电源呀 。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办了,用两个行程开关和一个接触器就解决了。当物体碰到安装柱附近的行程LS1时接触器得电并自锁,当物体里安装柱2 米远时碰到行程LS2时接触器断电。不知是否能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Q:
做个环形的滑触线

网友R:
我是这样想不知对不对:在两柱之间安二根用绝缘物支起的角钢并接通电源,我们称之为滑线。在角钢外面安一圈链条,链条上装上一排插座,插座接在后面两个能活动并导电金属物,我认为扁钢就行,称为导电滑板。这个导电板做成活的,在链条转下来时,它依靠重力下垂搭在固定滑线也就是角钢上,当它转至上面时就没有电,这样插座可以在工位间一直移动,到头了拨掉插座,插座从上面转过去又到工位开始的地方。
所用材料角钢,扁钢,链条一根,链轮两个,绝缘子若干,还有插座等。自己可以做起来了吧

网友S:
这么常规的东西还考虑个啥!
    方案:产品放在工装板上或夹具上,工装板上或夹具本身带插座一个,插座连接集电器,在需要通电的2个立柱间设置滑触线。
    工艺流程:在滑触线前面的任意位置插上电源插头(如果不影响产品装配的话),在滑触线后面的任意位置取下电源插头。
    另外,因为产品插头插在插座上,需要设置下线保护功能。

网友T:
建议采用滑环来解决.碳刷面积稍大

网友S:
如果产品不放在工装板上或夹具上,而采用板链线输送的话,也可以在每块链板上设置电源插座。
    如果产品不放在工装板上或夹具上,而采用皮带线传输的话,可以在皮带线旁边设置一链条,和皮带线用同一驱动来驱动,链条上均匀设置插座(插座、集电器安装在钢板上,钢板固定在链条上),同样在需要通电的2个立柱间设置滑触线。

网友O:
  明白了不少好办法。学习

网友U: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都没上网。多谢各位的回复。

老小伙,老菜鸟:你们的回复很详细,原计划也和你们的设计差不多(用链条)。但是在确定方案之后的进一步实施中,发现受现场安装条件以及用电安全防护的影响无法克服,现已放弃。已从其他方面着手改进。。在此再次多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