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晃电解决方案

楼主(2006-11-09):
我公司有风机交流接触器在晃点或供电系统故障时,系统电源电压下降,造成交流接触器动作跳闸,影响风机运行。如何解决交流接触器晃电失电方案,请教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可否采用稳压电源

网友B:
两种解决方式:
1)采用有抗晃电性能接触器..
2)控制回路电源采用恒压变压器供电..

网友C(2007-03-29):
采用抗晃电接触器,变频器晃电采用DC-BANK.可咨询南京国臣,专门解决晃电问题。

网友D:
我认为:同样型号和触电容量相近的接触器保持和吸合电压一般都相同,要解决这方法要从电源上想办法。

网友E:
把继电器线圈该成12伏或24伏用直流供电就可

网友F:
支持从电源上解决!

网友G:
37上电的办法不错。

网友H:
12伏或24伏用直流供电的方法不错

网友I:
接触器工作电压与电源有关系.

网友J:
在线圈上并个电容 电容额定电压是电源的两倍

网友K(2008-10-16):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址: www.mybchina.cn

网友L(2009-02-06):
抗晃电智能电机控制器
一:产品特性和功能:
1、 防晃电功能:随着电网的发展、容量及规模的不断扩大,晃电现象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由于现代化工矿企业生产装置的规模越来越大, 晃电持续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对生产的影响却十分巨大。瞬间的电压波动将造成数百台电动机跳闸、设备停机,电网电压恢复后电机不能自行恢复运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紊乱,并有可能造成生产及设备事故。对于大型装置来说,如果人工进行恢复,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而对于一些无人值守的野外装置,恢复的时间就更长。这对于石油、化工、农药等连续生产装置来说,产生的诸如安全、环保、废品、原料浪费、产量降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交流电机的运行特性分析, 短时断电对电机转速影响非常小,电网电压恢复正常后,立即恢复电机运行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启动的冲击电流较小(接近额定电流),从而保障了重要动力负荷运行的安全性和连续性。本设备应用后,当电网电压超低和断电时间小于整定时间时,只要电网恢复正常,电机将自行恢复原运转状态。
2、 简化控制线路,无限扩展控制终端: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电动机的二次回路也越来越复杂,化工装置机泵的控制除基本热保护外,一般都有三地控制:配电盘控制、现场控制、控制室控制,其控制回路越来越复杂,线路节点较多,故障率非常高。而且由于常规二次控制回路停止和热保护均采用串联接法,各控制终端互相影响,线路故障易造成全部失控,检查处理的时间较长,对检修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较高。而该产品采用的并联控制方案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本产品将启动、停止和保护均采用并联接法,电机运行时控制回路无回路电流,各控制按钮互不影响,单个控制按钮故障不影响电机运行,特殊情况下可在电机运行时带电检修现场按钮。
3、 防止保护误动作:将传统串接的保护节点改为并接,能防止无功耗保护产品控制回路中易发生的重复性动作,扩展了无功耗保护产品的应用空间。
二:电路接线:见附件
三:应用领域:
1、 化工、石化、农药、化肥、医药等流程性连续生产装置的机泵控制。
2、 发电厂、热力、供水装置的机泵控制。
3、 特别适用于采油、供水等无人值守的泵站、机房设备控制。
4、 对连续运转要求较高、停机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场合和采用多地控制的用电设备。
四:生产商: 滨州新大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 0543-3380239 网址:www.bzxindaxin.com E-mail: bzxindaxin@163.com

网友M(2010-08-20):
“晃电”——电力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雷击,对地短路、障重合闸备自投,企业外部、内部的电网故障、大型设备起动等原因,所造成的电网故障,所造成电压瞬间较大幅度波动或者短时断电又恢复的现象称为“晃电”

“晃电”短短的数秒钟,对连续生产中要求大量设备在工艺流程上不允许电动机跳闸停机的企业是灾难性的,轻者几十万、上千经济损失,严重的还会发生火灾、爆炸乃至人身安全,对企业来讲真是灾难的几秒钟

如果贵公司有“晃电”现象,我们可提供如下服务,让贵公司零成本改造,免费现场测试电源质量,免费提供解决方案,免费提供高性能防晃电设备,免费安装调试,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我们的设备使用寿命一般为20年,条件是您只需将未来2-3年因我们设备为您节约的资金按年返还给我们即可!相当于未来17年您都一直免费使用我们的设备并且也为贵公司永久解决了“晃电”这个致命的问题,如有意向可来电咨询,荣信股份是国内上市企业,所内设有博士后研究站,拥有全国第一、世界领先的防“晃电”设备和技术。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123),荣信股份是中国领先的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供应商,系列产品广泛服务于电力、冶金、煤炭、有色金属、电气化铁路、风力发电、船舶等领域。用户遍及中国,出口至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欧洲国家,印度、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以及巴西等南美洲国家,在国际享有盛誉。

荣信股份是国内率先通过德国TUV、欧盟CE-LVD、ISO9001、ISO14001及OHSAS18001等国际认证的企业,产品技术规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公司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各类专利40余项、软件版权10余项;承担了中国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23项,是两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单位。

荣信股份—世界领先的晃电解决方案

1. 检测企业晃电现象。

2. 通过专用设备对企业受“晃电”影响较大的设备进行测试,确定治理范围。

3. 对遭受“晃电”影响的设备进行最经济,最有效的治理

4. 跟踪、维护、全球唯一的远程监控系统

荣信股份提供35KV、10KV、6KV、380KV全系列防晃电产品

1. 固态切换开关(SSTS) 切换时间1ms,效率99.99%

2. 高速切换开关(HSTS) 切换时间10-100ms,效率99.99%

3. 新型固态开关 20ms内高速切换,效率99.99%

4. 新型动态不间断电源(DUPS) 5ms内自切换,效率99.99%

5. 动态电压恢复期(DVR) 仅对异常电压进行功率补偿,4ms内高速反应

6. 抗换电变频器 400V-10KV

7. 储能系统

8. 提供全套“晃电”集成控制系统

2010-08-19

--------------------------------------------------------------------------------

荣信股份-北京电力电子研究院

联系人:屈先生 (销售工程师)

电话:010-82586042

传真:010-62684425

手机:15810963107

QQ:1229175379

email:qwh@rxpe.net

网址:http://www.rxp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