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的运行

楼主(2006-11-09):
请问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在将定子的六个头留出来后,都可以接成三角形或者星形吗?

这两种运行方式的电流,电压,功率,力矩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那要看情况的,380V电压下,小功率的一般是接成星型,大功率的一般都是三角型,看电机上的铭牌就知道,再看看书

网友B:
原则上可以,但要看功率大小,最好按照铭牌接.留六个出头一般给你星三角启动用.看线路容量能直接启动就直接接成三角接法.

网友C:
同意如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