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11-09):
请教各位用过台达变频器的大虾:
1.配用二级的感应电机,在保证力矩不下降的情况下,最低转速是多少?
2.从最高转速到停止的最短时间是多少?刹车电阻用多大?

网友A:
第一个没试过。最高转速到停止时间也是根据负载的情况而定,最小可达0.1秒。但如果负载大时把减速时间设太短就会过流。刹车电阻根据你的变频器功率而定,查说明书就行。

网友B:
台达的一般在200转左右,从最高转速到停止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在6-10秒就可以了,至于刹车电阻说明书上都可以出来的

网友C:
1、臺達V系列變頻器,0.5HZ(四極電機為15RPM)時啟動扭矩為150%
2、從最高轉速到停止。最高轉速為多少?慣量有多大?加工中心機上,從10000RPM到0RPM,減速時間為2S,且可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