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trolNet问题

楼主(2006-11-09):
   求助ControlNet问题
各位大虾:我想通过ControlNet查看网络中变频器的设置参数,不知道要怎么样才看得到。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RSNetworx可以看到啊.

楼主:
D网看得到可C网不知道怎么看,我用的是controllogix系统,控制网为E网和C网,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0.
我只是想知道logix5000怎么去控制gv3000变频器的,logix5000里面怎样和变频器的参数对应起来。AB以前的控制其里面直接可以看到变频器的参数,现在用的系统不知道要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