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6-11-09):
现场有5路PT100,采集到采集板上,现场液晶屏显示,其中4路正常,只有1路显示不上来.
1-开始怀疑板子有问题,换板也如此.然后把该路接到其他通道上也无法显示,而其他路接到这一路上显示正常.
2-然后把线不通过过端子接,也不行.
3-怀疑短路,但测量线之间的电阻,正常.
4-把PT100从护套里拿出,正常.
5-但就是不能放到护套里

为什么//请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A:
是否检查过护套,有坏的地方吗?

楼主:
经过检查护套没有损坏

网友B:
热电阻有碰外壳的地方,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C:
干扰,接上护套后有干扰。

楼主:
我怀疑干扰问题,可是现场没有用电设备.

楼主: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接好后,如果那路温度上不来,把PT100的PT1重新在端子上接一下,温度就上来了,不触发一下,如果停电,下次还是上不来.

郁闷.........................

楼主:
三天了,还没有解决,请高手和各位斑竹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C:
拉上一根临时线路,判断是否电缆问题;检查热点阻安装位置上,设备是否接地良好,判断是否有干扰引入。我厂的部分热电偶就是必须采用绝缘型的,否则,无法测量。

楼主(2006-12-13):
对不起,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