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样提高伺服电机的速度

楼主(2006-11-09):
我的PLC脉冲频率已经调到最高了,要想再提速,怎么办呢?请高手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
增加分频器.

网友:
看伺服驱动器手册,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增加脉冲值和增大电子齿轮,

网友C:
增大电子齿轮后会产生位置错乱
???

楼主:
谢谢大家。是的,增大电子齿轮比后,他的行程会成比例的增大。我的机械震动的受不了。

网友D:
你发的脉冲数也要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