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 cn 在下载程序时,总是报告编译错误

楼主(2006-11-09):
226 cn  在下载程序时,总是报告编译错误,那位大侠能解答?

网友A:
CN系列要求中文环境!

网友B:
还有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C:
需要打sp3的补丁

网友D:
如不是程序语法问题,可在编程软件中选择语言为英文后关闭编程软件,重新进入即可。是S7-200 cn的一个DEBUG

看看!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E:
可能是需要是系统中,将语言改为中文就可以了。
具体的是在属性的,主要项中,将语言选择为CHINESE。
然后重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首先保证软件版本是4.0SP3以上的中文环境,然后保证你的程序编译没有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1、打sp3的补丁,2、语言选择为CHINESE

网友G(2007-11-19):
请问秦皇自控:
SP3补丁是XP的补丁,还是编程软件V4.0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Kensou在 2007-11-19 16:03: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秦皇自控:
SP3补丁是XP的补丁,还是编程软件V4.0的?
--------------------------------------------------------------------------------------------
顯然是指Step7 MicroWin的SP3補丁

网友G:
哪里有啊?
工控网上没找到!
谢谢!

网友H:
現在看來升級SP3已經沒喲什么必要了,您可以直接從以下地址下載SP5補丁并安裝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4675347

网友G:
不知道STEP7_V5.3中文版软件好不好下载到S7-200CN?

网友G:
不胜感激.
感谢yuanle!

网友I:
这些老问题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F:
下面引用由Kensou在 2007-11-19 16:18: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STEP7_V5.3中文版软件好不好下载到S7-200CN?
--------------------------------------------------------------------------------------------
不行,STEP7_V5.3是对s7-300/s7-400编程用的

网友G:
请教:
我先安装的STEP7 WinV4.0,然后在升级SP5时提示找不到安装路径,要我选择一个之前安装STEP7 Win的地址.实际上应该提示我卸载V4.0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注:STEP7 WinV4.0是下载网易上的,SP5升级包是 yuanle 提供的下载地址,也就是西门子官方网站的.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J:
我好久没碰这个东东了,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又有新的版本了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下载的STEP7 WinV4.0 软件不行。
这不刚从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的STEP7 WinV4.0 正式版,然后在升级到SP5版本就搞定了。
还是咱们工控网比较专业。

网友G:
感谢以上各位同仁的热情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