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供电侧的变压器响怎么办?

楼主(2006-11-09):
    我用富士变频器,他的供电侧是一干式变压器,现在变压器总是响,而且声音时大时小,我问变压器厂家,他们的回答是变频器的输入侧谐波正好和变压器谐振,但这种响声是最近才开始的,以前没有,他们的回答对吗?我怎么解决?在前级(变频器前)加交流滤波器行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有什么好办法吗?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可否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电源滤波器,富士公有这类产品

楼主:
是的,我也是想这样,但不知道管用吗?

另外,富士自己本身有直流的电抗器,富士原装的交流电抗器似乎很贵。

网友B:
加电抗器

网友C:
可以把变压器重新侵漆处理。

网友A:
可以把输入较和起来和输出的线较和起来

网友A:
加吸收电容

楼主:
00000HRB:你指的是什么的的输入和输出?

楼主:
juta: 你的意思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D: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滤波器有用

网友E:
可能是变压器负载过大,还可能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造成的,可以加装电抗器或滤波器.

网友F:
在变频器电源侧加装交流电抗器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不必加滤波器,这两者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飞鹰杰:应该不是负载过大,还未超过50%。

楼主:
清心:请说说他们的区别,你们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G:
可以把变压器重新侵漆处理,最好同时抽下真空!呵呵,不知道对吗,还有设备也是问题哦!初来乍到!望多指教!